BQ24737不开启保护隔离管

楼主(2017-08-29):
BQ24737不开启保护隔离管 测了外围电路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开启 怎么测试

网友:
条件都基本有????芯片换了没有, MOS 管干掉 再说, 先干 RBFET 然后干 ACFET...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出24v吧?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都测了什么呢?图也没上,测了什么条件也没说?

网友:
把BQ24737换了再说,再不行就把隔离管直接短接,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