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 MB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8-29):
不插 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示,论坛上有这类的贴子,都没有正确的答案,有的说是刷BIOS,有的说8M的BIOS刷4M的BIOS我统统都试了,故障依旧,这种故障应该是一种通病,难道就没有人完美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条件正常吧   内存

网友A:
VDDSPD:3.3V 内存主供电:1.5V;内存SCL及SDA都有波形闪动

网友B:
内存SCL及SDA都有波形闪动,是瞬间还是连续?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DDSPD:3.3V 内存主供电:1.5V;内存SCL及SDA都有波形闪动

你刷的BIOS程序是对的吗?还有你查了内存的条件都正常,飞线接跑码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SCL及SDA都有波形闪动,是瞬间还是连续?

内存SCL及SDA波形闪动的时间不超过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的BIOS程序是对的吗?还有你查了内存的条件都正常,飞线接跑码卡看看跑什么代码吧?

有没有这个板子可以用的、正确的8M的BIOS

网友:
不过内存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内存条件是否都正常?看插内存不显示档什么,耐心点一步步查,不可能什么有通病的板就单通病处坏哦

网友:
内存的条件都正常吗?特别是复位  有闪动的波就是跑码到内存了,如果条件正常就焊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