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70B 键盘问题

楼主(2017-08-29):
HP 6470B禁用无线网卡键盘就正常
打开无线网卡有几个键不能用
而且是大写
有遇到过的吗?
无线网

网友:
有没有先换下键盘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键盘连电了吧,只能换键盘试试了

网友:
到官网下原驱动试下呗,不行在换键盘!!!!!!!!1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吧!再换无线网卡,把无线网卡拆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