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 待机0.02不开机

楼主(2017-08-29):
a1466 820-3437-b 待机0.02不开机 是什么情况 会不是CPU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先把待机触发条件都查一下再下结论,ec查查

网友:
修机器不能靠猜想啊!要找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啊!不然机器会好吗?

网友:
灯亮了吗?待机条件都正常了吗?要提供这些数据才能分析,维修不能估计哪里坏了,否则不会维修师傅,只是换芯片的师傅。

网友:
待机3v出来了吗     pwrbtn  rsmrst 都量了吗

网友:
苹果还需查电池哦,有些机器电池坏了也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