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二修机 M14X R3

楼主(2017-08-29):
一客户送来一外星人,拆开看了下二修机器,问了下客户他说在别家修了没修好,报价两千换板就没修了。板子修的有点烂,给我的感觉上家应该是个三板斧,保护隔离好几个MOS管拆了,表面风枪有点吹糊了。CPU供电上官都拆了,显卡供电,3.3V 5V也拆,1.35v等好几个地方都干过,我也是无语了,关键CPU供电位置板层有点吹糊了,后来跟客户沟通了下,估计要两天时间,报价后他也同意了。然后找来料板改补得都补一下,光补MOS管就补了10个,按照图纸找同等电路管子全部补好后,可以开机了,以为这么简单,可事与愿违,用了一会大短路,CPU供点公共点电容穿了,后来索性把显卡供电公共点的电容也换掉,开机测试后没事,后来第二天变成开机掉电,瞬间窝火啊,怎么那么多问题,一装硬盘就掉电,刷BIOS等等还是不行,后来我们看看外围的排线什么的,果然发现了问题,开关排线的问题,这个开关排线不是它原来的,而是后来配的,本来是20PIN ,排线一遍21PIN 一边20PIN,去掉PIN故障解决,至此维修结束,附上 图纸

外星人M14x 版号VAR00 la-9201p.PDF

网友A:
你们上家修的是个傻B,短路都修不好,还修笔记本

网友:
只能 怪 上家 太 水

网友:
上家确实水  还好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ni ri 我鈤!你上家 也是垃 圾,这种技术还做维修, 乘早改行算卵。。。。

网友:
三板斧估计都不是      短路搞这样

网友B:
上一家报2000这么凶啊!楼主报了多少

网友:
短路的修成这样也是醉了   关键是人家还孜孜不倦的拆了那么多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上家修的是个傻B,短路都修不好,还修笔记本

我也觉得,修不好可以拿去给人家修的嘛,大家都有千千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家报2000这么凶啊!楼主报了多少

我觉得应该不低。。。。。

网友:
这样换要点技术,厉害!!!!!!!!!!!!!!!!!!!!!!

网友:
二次修理,难道确实蛮大的。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有这样的上家也是醉了 估计就是我们这边专门忽悠人的那种同行 这也能开店服了

网友:
评论都是在讨论上家。我也觉得上家好水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把管子全拆了。幸好没有做故障。

网友:
楼主辛苦了,二修机器就是问题多啊!本来没有的问题都搞出问题来了。

网友:
上家没有做故障就很好了,有的我修不好你也别想修好。

网友:
二修机都这么耐心       扎心了       我都是不修        谁知道上家干了什么

网友:
上一家在修什么啊 一个短路取了那摩多的管子还没找到问题

网友:
上家这技术敢开店也是醉了,也许只能靠忽悠度日,可是这不是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