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无资料修神舟高端机

楼主(2017-08-29):
同行送来台神舟神舟炫龙银魂,插电待机0.018A,不上电。拆开打阻值发现一电感阻值20多(手上没资料,不是显卡也不是CPU,估计多数是3/5V,),手上没图纸,不知什么电感,撬起来量一下吧。果然,是这个供电断了。那就好办咯,烧鸡大法上。不知什么供电所以不敢开大电压,只开了0.9V.电流烧到0.7A。摸半天摸不出来,师傅教过手摸不出来就用嘴皮。嘴皮一个一个贴上去。这招果然好用,桥发烫。这下好办了,换个桥吧。把桥下了,再量阻值400多,正常了。上CPU,内存吧上电吧。插入电源,开机上电到1.2A不动了(死电流),难道是这桥没换好?上电了就一个一个电感量下吧。果然内存旁边一个电感没出电。这个供电芯片没见过。百度也搜不到,去淘宝也搜不到。还好一家经常合作的淘宝商家说有,一次定了三个。跟客户说机子还要等几天……………………终于芯片到了。换上,开机。一样没供电。 这个不好办了。这板没资料PDF。既然这个供电不出,换了芯片了不行,最后只能随便量一下周边元件了。果然量到芯片旁边一个电阻时发现既然有30M的阻值。这个就不对了,板上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电阻。换一个再说吧,找来料板,换了个10K的电阻上去。开机上电1.8A亮机了。这高兴的…………马上给客户打电话来取机。(激动忘记拍亮机图)

网友:
没图纸还能修的这l么好,楼主老司机6

网友:
没图纸的越来越多了,只有靠经验

网友:
以后的板子,都是没有图纸的了,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这吊机器桥本来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