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悬赏求820-2915改集显的bios

楼主(2017-08-29):
手里有个主板开机可以进系统无画面显卡芯片换过 显存换过 smc换过 bios换过 hm65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听说只要修改bios就可以改成只用集显
如果可以请联系我钱不是问题求820-2915 改集显bios
qq2249331750 微信jxg0326

网友A:
换的那个桥有问题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显卡是不是216-081005?还是216-0809000,我有216-0809000的该集成的BIOS

网友:
不懂 看着好厉害 向你们学习了 刚入行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那个桥有问题  再换一个试试

我也在想换一个桥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显卡是不是216-081005?还是216-0809000,我有216-0809000的该集成的BIOS

bios我也有 我是想把外置显卡去掉只用内置显卡 只是听说过有这样的bios

网友C:
有这种bios吗??直接改电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bios吗??直接改电路不就可以了吗

不需要改电路就可以不是简单的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改电路就可以不是简单的多吗

一般都是直接改电路,就可以了,没有听说过还要专门改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改电路,就可以了,没有听说过还要专门改bios的

我的意思是不改电路 只用bios就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改电路,就可以了,没有听说过还要专门改bios的

已经有人和我谈这个事了
在我发这个帖子之前告诉我400大洋
只要好用再多我也出了
前提必须好用不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