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S不触发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17-08-29):
T450S通电后不充电,也无待机电流,按复位键10秒左右后通电开始充电了,按开机键触发显示。估计是静电过多引起的,应该算通病了,望同行以后遇到了能秒杀。

网友:
带复位孔的机子,都有这个毛病,不光是联想,DELL的几款也碰得多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 好事情?第一次听说,下次可以注意一下这种问题

网友:
通病 就是好啊,下次看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我之前 还傻乎乎的拆机放电,没想到去捅这个小孔

网友:
以前碰到这样的机器都是拆机刷BIOS的 汗啊

网友:
以前还不知道这个有这样的用处呢  涨姿势了

网友:
直接清COMS可以吗,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恩恩  大神  简单  挺下

网友:
什么意思来的,请详细解释,难道是放电重新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                 是dell的机器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