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蓝屏 过就不亮机的维修

楼主(2017-08-29):
东芝:L510 板号 :6050A2303101-MB-A02
客户说:用着经常蓝屏过后就不显了
我的老板拿到就按通病盲修,先是换CPU下330NEC大电容,故障依旧。又加焊SB不行又换SB——故障依旧.就丢给我修。
我一上电,电流0.7A不动不掉,不走U,插入键盘切换大小灯不亮,没过内存。
先查CPU复位有没有过来1.05V(CPURST),一测有了,复位一到CPU就开始寻址了,但用老示波器测SB到EC的LAD0到LAD3无方波,正常这4根线应该有方波,SB加焊又换过,应该SB问题不大,要么是接口和芯片供电没出来,全板仔细量了一下,发现显卡边上的小电容两端对地短路了,边上的小电感也不通了,换好上电亮机了,但是进不了系统,认不到硬盘,进BIOS进PE都认不到硬盘,又开始怀疑SB没做好,去SB周围看,发现一个小电阻的引脚和一个测试点连起来了,用铬铁刮开上电,结果能进系统好了。所以以后要是焊接的要注意边上的小元件有没有粘锡,本来一个小的故障,被自己搞大了就不好了。测机:无线连网、声音、键盘、USB完好,收钱。

网友:
楼主几句话就写完了,其实修起来也是要很多时间的吧

网友:
你老板三板斧呀,还好你技术不错。

网友:
你老板三板斧呀,还好你技术不错。
你老板三板斧呀,还好你技术不错。

网友:
通病的机器 CPU电容一换 一切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