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p5g41t-m lx v2挡9B时,发现IO内部的VIN检测比较器有小误差,导致瞬间掉电

楼主(2017-08-29):
故障一:上电瞬间掉电——IO自身的检测误差,加上电源的一点点超压导致的,外部VIN检测电路都是正常的。
测主板各大供电基本正常,
+1.1V_NB对地值17,
ATX的3.3对地100左右的值,对比其他板,低了200多,
半个月前烧鸡过一次类似的,发现不是短路,所以这次没管它俩。

示波器抓IO的VIN检测瞬间掉电波形,均符合点位的VIN分压理论值,
换u,换内存,未果。
换了个电源试试,结果不掉电了,跑码挡9B,多触发几次,不挡9B时,可以跑完码亮机。

电源坏?
换回原来的“坏电源”,结果怎么触发都是瞬间掉电,换个电源,触发要么挡9B,要么亮机。挡9B先不管,先修掉电。
用“坏电源”找店里好板(华擎的主板)测试,结果成功亮机。换上故障板,立刻掉电,瞬间有个猜测,难道是它?

用好电源测试好板(华擎的主板)
华擎主板,万用表测量ATX的12V和IO的12V检测误差是0.08V,很准

用好电源测试故障主板
ATX的12V用万用表是11.99V,而IO的检测却是12.24V,猫腻出来了,说明故障板IO的VIN检测有问题。IO超压0.25V。

检测故障主板的vin检测电路,12V的VIN检测1.81V,理论分压值就是1.8V,电阻也正常,其他VIN不重复贴图了,都正常。

可见,出问题的,不是IO的vin检测,二是IO自身,IO检测外部VIN电路后,电压是要返回到IO内部的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的,亮机后在显示器的bios里面就可以看到误差。

换上“坏电源”测试可以亮机的好板(华擎主板),探究坏电源电压超压了多少。

结果发现,“坏电源”ATX的12V,万用表实测12.13~12.14V徘徊,而华擎主板亮机后BIOS显示的12V检测,在12.19~12.24V徘徊,也就是说,坏电源本身12V超压了0.19~0.24V左右(以华擎主板BIOS里面的12V检测为准)

结论:12V超压了0.2V的“坏电源”,接上故障主板时,由于IO内部VIN检测增加了0.2V,导致BIOS的12V检测在12.4V左右,所以主板上电瞬间保护。更换IO,顺便更换VIN的10K电阻,亮机后BIOS显示12.14V,不上图了。
以后修到瞬间掉电,主板又无短路的,vin检测正常的,可以试着换换电源,或换IO。

故障2:挡9B的检修
这板是个返修板(同行回收的6块主板,说给我看看,当时只修好了这一块,其他都是桥坏,估计是料板,也就不存在被动手脚的地方),一个星期前修的,当时是上电90  98  9B 反复循环,上家能动的地方都动过了,IO旁边的822,内存槽旁边的822(估计是SMBUS),BIOS旁边的822(上拉),等地方都有维修痕迹,我当时就拔掉CMOS电池放电ok。没想到这么快就返修,已经搞定掉电,开始修挡9B。

测bios的7脚,0.3V,加焊上拉822,未果。
更换上拉822,未果,
再更换,未果,
打值822与BIOS的7脚,无穷大,拆BIOS座子,发现7脚的过孔边缘与信号线连接部位有撕裂的痕迹,飞线。BIOS的7脚电压稳定3.4V左右。
上电,继续挡9B,刷bios,换bios芯片,未果。
压桥,压cpu,偶尔可以跑过代码,或者卡9B几分钟,不定时的跑过代码亮机,想起之前能动的地方上家都动了,又收过钱了,就这么放弃,不甘心,也影响店里的声誉。复习下软启动的笔记……
拔掉bios芯片,不跑码了。说明cpu到NB,nb到sb,sb到bios,可能是正常的。那么,出问题的,很可能是cpu到内存。
拔掉内存,上电,90  98  9B,挡住了。测内存复位,0V,果然。
SMBUS电阻上家早动过了,我直接忽略,拔掉cpu(返修机,客户的cpu在上面),检测cpu座子,最后发现故障点。

补针了7根,最后测试了2次都能亮,就给电脑城的同行了。以前补针过一次,没有返修,想着183+20度扩散,cpu是到不了这个温度的,但是这次补针有些多,补的不是很完美,心里也没底。

明天找同行,把补好座子针的照片上传。
补充:
准备:淘宝买尖头烙铁,用钳子夹断料板上的cpu座子针;
焊接前:焊锡焊膏镀锡需要补针的脚位,
焊接时:一手拿镊子夹着断针,一手拿尖头烙铁,一点点烫上去,类似补线。

网友:
高0.4V就掉电是不是这个也是故障,好板这点电压应该没影响的吧

网友:
技术很好,

网友:
我就想看看CPU针是怎么补的。。。。。。

网友:
CPU补针真是很厉害的活反正我是没有成功过,看来以后还是要慢慢练习

网友:
CPU座针断了都能补好,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大神就是牛啊,这么点小问题都能找到,还有CPU座补针,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了的,向大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