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不开机修了3天 总算黄天不负有心人

楼主(2017-08-29):
客户机器拿过来,就说开机没反应。客户说刚开始是可以正常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自己拆开看了下  装起来就不能开机了   听客户这么一说,心里暗喜  肯定是没装好,应该就是个显卡虚焊问题  给客户报价240  客户毫不犹豫说    能修好就行
那就拆机修呗。靠  上当了,二修的机器。再次问客户   说实话了 ,确实是自己拆了 装起来就开不了了 ,找别人修过没修好  纳闷了 ,二修的机子价格感觉报低了  就跟客户谈价。最后谈到了300  客户很精  最多只能接受这个价格  没法,那就300开干咯
票眼一看,板子动过 BIOS 显卡  3 5v ……改动的都动了
检查了一遍 3,5v正常开机电压有  开机可以拉低  就是不触发   淘宝上买了份图纸,查各路信号    南桥阻值偏低   以为桥挂了  问了下发芯片的   真他妈坑啊  价格差不多是淘宝的3   日尼玛的     那就找料板了     厚着脸皮找了好几个朋友  也算找到了 。准备做bga   芯片刚取下来,后悔    想死的心都有了   真是大意了啊   有个USB 5v对地短路了   无奈又把芯片植球坐回去。断开USB  果然阻值正常了
上电试试吧真的 可以触发了  以为大功告成   装起来试试吧,果然不显示  如客户所说,满怀信心的加焊了下显卡   这下钱该到手了吧   装机再试,还是不亮  外接也不亮  看来高兴得太早。
索性把显卡取了重做。Bga  冷却 上机   还是不亮啊   外接也不显    没理由啊  这个机器都是显卡通病,就算不亮 外接起码花屏显示哈也好啊  难道显存问题、。?有点心烦了,哎 不管了   还是放下先修其他机器吧
第二天继续,先刷个BIOS   论坛里下了几个刷了都没用  不是不触发就是不跑妈,要不一样的现象能跑不能显示。没法  淘宝上花10块钱买了个  刷了一个叼样   那就把显存加焊下吧   还是不成     完了没了思路   回过头来再冷静下来思考,一开始顺序就是错的,没经过最基本的测量就取了桥,  又做了显卡, 只是当成通病来修。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开始查供电,重点是显卡和显存,翻开图纸看上电时序  追查显卡核心供电NVVDD   测量PJP502 1.1V 应该是正常的 追查显存供电vdd_mem18   1.8VSPJP605变换而来  测量PJ605两端 0V 终于发现问题了啊、
图纸追查1.8VS  由U34转换1.8V而得到1.8VS  U34为AO4466   测5脚有1.8V 4脚17.8V 1脚0V。
断电打1脚阻值正常,应该不是后级拉低,果断拿下U34  从料板拆一个AO4468上去。
再插电源上电,测量U34 1脚已有1.8V,PJP605两端也有1.8V  外接亮机, 终于松了口气

依旧满怀信心的装机。装好了开机。还是不显示,仔细一看  显示了 没有背光。真是不能大意啊  屏显接口一量  去你大爷的   3v 19v 都有了  竟然没用满足屏幕工作的条件   缺乏开启信号    好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管你主板什么问题  我直接把屏的背光点亮就行了   把屏拆了  3v的开启信号了跳了跟线, 开机测试   ok  搞定  装硬盘进系统测试,再不想犯错误了  不能自以为是了  又晕了   usb口都不能用   真是她奶奶的  供电都正常  南桥挂了   真是上天注定啊   已经到这份上了,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认倒霉吧  南桥一换  完美落幕

网友:
曲折维修  求安慰   曲折维修  求安慰

网友:
修这么久真心不容易啊,还好是把它给修好了

网友:
二修机真l心不好修,楼主很有耐心,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A:
呵呵,客户带电拔插了屏线烧了PCH,上家没有修好被你撞上了。。。300不低了,

网友:
这你都能修好,给赞!我不会修,感觉楼主挺牛的!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我就没那么好的耐心

网友:
原故障应该就是显卡供电问题,后面的故障应该就是上家技术不行没胡乱修出来的毛病。楼主技术好,信心,耐心,是修好此机的关键。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板号多少  前两天修一台G6怎么也修不好   也是客户自己拆了

网友C:
归根到底是什么坏

网友:
楼主 够细心  赞  一个。。。。。。。。。。。。。。。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真费力气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                    1

网友:
修这么久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
二修机修起来真是费力,楼主技术也牛,坏了这么多的件也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归根到底是什么坏

归根到底就是usb 5v短路  桥烧了   其实机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客户带电拔插了屏线烧了PCH,上家没有修好被你撞上了。。。300不低了,

总归修好了 ,          还是很知足的    感谢指导

网友:
二修机,确实有时候头都大了~~~不过楼主牛,总算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多少  前两天修一台G6怎么也修不好   也是客户自己拆了

版号         WSN DF MAIN BOARD REV 2.1

网友:
仔细一看  显示了 没有背光。真是不能大意啊  屏显接口一量  去你大爷的   3v 19v 都有了  竟然没用满足屏幕工作的条件   缺乏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