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笔记本不开机,请教大家

楼主(2017-08-29):
笔记本配置i7 5500u+AMD R330显卡,由于笔记本散热不良CPU频率不稳定,今天拆机清灰,重新上导热硅胶后无法开机,症状:按开机键后主板开机指示灯亮,cpu运行3秒后静止(正常启动风扇长转),电脑屏幕一直黑屏。在清理显卡芯片上的硅胶时用过刀片很仔细,涂硅胶的时候显卡芯片的硅胶也涂的比较多把周围的贴片电容糊上了,无法开机后重新上硅胶后,上电源适配器电脑自动走开机程序,依然黑屏,cpu基座略有硅胶进入。已排除内存问题,做过一定的放静电处理,使用的硅胶为冰魔,无导电性。还在上学,家境不是很富裕,想尽可能的自己弄好,有经验的哥哥姐姐可以帮我一下吗?哪怕是个建议也好,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
请大家帮我一下,哪怕是个建议也好,我在这里先谢谢您了。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碰掉件,不懂干万不要自己整,本来好的给你整坏了。

网友:
拆机前正常  你拆机时候拆了电池吗 有可能哪里碰到短路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散热那块就别动了,可能性不大  正如楼上所说,拆机器时你拔电池没?屏线插好没?

网友:
静电引起的保护,正常放静电没成功,直接插电源,电池按开机键就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点电路基础,估计你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