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Y8208B这个芯片

楼主(2017-08-29):
修一台ACER的机,3V是由这个芯片产生,现在是芯片很烫,3V LDO电压只有1V多,LDO开启正常,周边就一些小件也换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出,唉

网友:
在那位大神修过这问题吗?。。。。。。。。。。。。。。。。。。。

网友A:
太奇怪了,LDOEN也有了,LDO那个电容也换了。。。

网友:
后极拉低,有没有看一下,电流多少。线性打值正常吗?有时候这个电压是别地方串过来的,不能太局限,换的芯片是全新还是散新?线性一般没有单独的开启,一般是悬空或者电阻接地就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奇怪了,LDOEN也有了,LDO那个电容也换了。。。

你把LDO的输出断开,再看看芯片还发烫不?如果还是的,那芯片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