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G 二修机之另类花屏维修篇

楼主(2017-08-30):
型号:海尔 R410G
版号:DA0SW6MB6E0  REV:E
故障:二分屏

接手一台隔壁店家送来的海尔R410G机器,据他说在别家修了
十多天没修好,故障起因是下家客户自己买的屏,换屏时没拆
电池烧掉的

开机屏幕显示上下两个屏

虽然是二修机,这种现象不能排除屏问题,更换屏幕测试

换了三块拆机的和全新屏幕都是这种条纹,连二分屏都没出现
什么情况?再次把原来的屏幕换上,还是二分屏,开始拆机
拆了一看,果不其然显卡被上家已经干过了,常理来说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屏占30%,显卡占70%左右,看了一下CPU是一代U,
既然显卡已经被干过,那就断开独显用集显试试,翘起独显电感,
再次试机,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已经用了集显了还是这样,那就换个
CPU再次试机,故障如初,看来捡漏的可能是没有了,是一块骨头呀!
忘了说了,虽然内接显示不正常,但至始至终外接都是正常的,不管用
集显还是独显。拆下屏幕用我的屏线打阻神器上马

测量AVDD,DVDD,SCL时钟,SCA数据,三对数据线
CLKIN+,CLKIN-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上电测试,屏
3.3V供电正常,时钟,数据电压也都正常,一下子没了
头绪,对了,在上家哪里放了二十多天,不是只加焊了
显卡吧!仔细看看主板先,在屏接口背面发现了上家
修过的地方

R7被割断,C13已经没了,R6的位置是一坨锡
查看图纸

原来这里是亮度调节信号,那上家为什么断开R7呢?
为了知道原先没断是什么故障,特意把R7重新连上
再次开机,屏不亮了,细看里面还是二分屏,只是背光
不再亮了,测量VADJ1电压,被拉低成0.76V,明显不正常
再次断开R7,VADJ1电压变成3.3V,看来断开R7是上家强行
拉高ADJ,让背光点亮,测试R7另一头DPST_PWM对地阻值
发现只有22欧,明显偏低很多,查看图纸这个DPST_PWM信号
只到U28里面去了

打电话给下家客户,问他最先拿给人家修的时候是不是背光不亮的
他说是的,带电池装屏上去后当时背光就不亮了。跟他说现在检测后
桥肯定是有问题了,问他换不换,他说换起来,上BGA一番折腾不表
换了新桥以后再次打DPST_PWM对地阻值已恢复正常800多欧,把R7
和C13补上,再次上电,一个漂亮的海尔LOGO展现在眼前,装机上
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维观看,有分的加点分呗,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问题应该是上家没有拿掉电池,带电把桥里面的LVDS模块烧了导致的显示不正常,我分析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B:
我只想说文章写的很好,但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直接就知道是PCH的问题,这种平台显卡和集显都不是直接给屏发出LVDS,是PCH发过来的信号,打PCH到屏上的3对LVDS信号对地值,一目了然

网友:
笔记本维修必须理论实践相结合,没有理论知识复杂的故障是修不好的。

网友:
花屏,分屏,最后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文章写的很好,但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直接就知道是PCH的问题,这种平台显卡和集显都不是直接给屏发 ...

三对LVDS信号阻值对地完全一样,这就是迷惑人的地方

网友:
老司机 的神器,屏线打阻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二分屏,花屏,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学习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也是分屏,不过是4分屏,不会也是桥的问题吧。有空试试

网友:
故障是简单的     换桥报价多少?

网友C: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亮度和屏幕是由显卡输出,但是有些机器是双显卡或者可以切换的或者电路不同是由南桥发出信号的,所以维修一定要仔细啊。不一定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想什么型号的桥芯片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亮度和屏幕是由显卡输出,但是有些机器是双显卡或者可以切换的或者电路不同是由南桥发出信 ...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一语中的

网友:
比人修那么久没搞定 被修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什么型号的桥芯片啊!!!楼主!!

一代的U都是HM55的桥喽!

网友:
按理说上家改电路的时候心里应该有数,他为什么没修出来?

网友:
好厉害 ,    学习到了,。  现在搜索都还要金币难受啊

网友:
楼主说的断开独显用集显也花屏那就不用犹豫直接换南桥就可以了,,以前碰到过Y470出现这个问题的,,一样是南桥坏

网友:
这种人为损坏的修起来确实是有点让人头疼,

网友E: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桥的问题对吗  那上家拆r7和c13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桥的亮度调节信号阻值低有问题会引起分屏?··屏线打阻值神器牛逼呀····淘宝没有卖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桥的问题对吗  那上家拆r7和c13是什么意思???

隔断R7用R6的3.3V给屏ADJ电压,拆C13是因为测量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的亮度调节信号阻值低有问题会引起分屏?··屏线打阻值神器牛逼呀····淘宝没有卖的呀··

不用X宝,直接自己做一个,剪掉废屏的屏接口,去掉上面的芯片就成了

网友:
看得出维修人员多细心 谢谢楼主

网友:
桥坏引起背光不亮,上家改了强制后虽然亮机但是2分屏。原因是桥输出的lvds信号

网友:
上家也是傻  没有细心分析   按理推也知道是桥问题

网友:
樓主檢查細心,經驗沒得說,加分支持。

网友:
笔记本维修必须理论实践相结合,没有理论知识复杂的故障是修不好的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并赚点积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器的问题应该是上家没有拿掉电池,带电把桥里面的LVDS模块烧了导致的显示不正常,我分析的是这 ...

是下家客户自己买屏换没拔电池引起的,确实是LVDS模块坏了

网友G: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看帖加分是好习惯,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还是修出了水平,细心加水平高

网友:
复原后,还原本质,再找故障就明朗多了。恭喜!

网友:
桥的LVDS模块坏了,导致外接正常,内接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