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L不触发

楼主(2017-08-30):
不触发   接上诊断卡发现没有3v待机     打值短路
摸到1117发烫   取之还是短路    然后用烧机    发现IO发热

取之  阻值正常

后换IO好之。

网友:
楼主技术熟练,手法老到,,,佩服。。。

网友:
楼主历害。秒杀呀。。。。。。。。。。。。。。。。。。。。。。

网友A:
烧IO的我一般修好装机前都测下电源,别装上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IO的我一般修好装机前都测下电源,别装上又烧了

看来是老司机

网友:
台板的IO是坏的很多的,关键是维修的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IO的我一般修好装机前都测下电源,别装上又烧了

烧的概念不是很大,一般都是换了就好

网友:
3.3VSB  要取掉相关原件依次而测

网友:
IO芯片不好换,一半是待机电压过高烧掉IO。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能一针见血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不爽啊,楼主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