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主机主板S-Q67AM_V1.0 BIOS

楼主(2017-08-30):
小主机主板,型号:S-Q67AM_V1.0的BIOS,初始故障是自检后”滴“的一声后掉电重启,反复但不显(正常”滴“一声后就显了),从另一台正常使用的同一机型拿来用编程器备份出来写进坏的这台,测试OK.

网友:
只要你的板是是BIOS程序的问题一定可以用,别不是BIOS问题刷后还是不行乱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