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维修

楼主(2017-08-30):
              故障机      华硕
    版号     k43ly
  故障   不触发
  机器是一客户拿来的,说马上修 修好要拿起走,接过机器看了下,待机0.03    按开关没有反应,就问怎么坏,客户说昨晚还好好的,今天一早就开不起了,哦。知道情况後速度拆机。先看看板子吧       没有修过,不过板子有点进水,而且就在ec上,    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不先处理,搞不好洗洗就好了,洗板水,洗刷刷後,ec的有些引脚有点黑,加焊一遍再说 上电结果还是一样0.03  按开关没反应,查隔离正常待机,发现问题3,3v正常5v只有1,3v左右 还是别的地方溜过来的。华硕的机器都知道BIOS也爱坏 ,先刷了再说,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一点变化没有,  没办法了 找到点位,从待机查起,既然3,3v正常了那么待机芯片供电LDO这些就应该正常了,直接查他们的开启吧     发现问题  14脚开启5v的不正常,一路追来到ec     既然是ec发出去的,那么就慢慢查吧供电时钟复位这些开始吧,供电     正常,复位   发现问题0,22v 不正常,断电打值  正常一路追下去来到了这里    ec复位是+3va过来的,既然没有短路先短接看看,3,3v就过来了也可以开机了,换个电阻,上电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  到次维修结束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手法,    ''5v只有1,3v左右 还是别的地方溜过来的'有点意思啊...'

网友:
那还进水 导致 EC周边 电阻 损坏 ,吸取经验谢谢  分享 赞一个

网友:
修机器 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  这样稳定

网友A:
机器修得不错..ASUS 本本基本 上都是点位图配图纸才容易修好..

网友:
学习了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错,老司机就是不一样哦。。。

liutianyu -2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针见血,加分,应该能加精哦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修电脑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帖子写的详细

网友:
跟楼主 学习经验了  辛    苦楼主

网友:
楼主好专业我一般都先看看显卡,用BGA吹一下试试有正常的待机电流。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得不错..ASUS 本本基本 上都是点位图配图纸才容易修好..

有点位就不错了华硕  还想要图纸

网友B:
修ASUS  其实一直看那点位   还是不怎么习惯 估计是维修ASUS的量还不够 习惯没养好

网友:
谢谢经验啊,学习了。帮楼主顶 一下。谢谢

网友:
华硕的点位用起来真的不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的 华硕的机子按时序来修 看点位图还是很累的  修华硕不容易

网友:
老手修机,就是顺畅,不带绕弯的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很好也,这样一步一步的就修好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看就是老司机手法,    ''5v只有1,3v左右 还是别的地方溜过来的'有点意思啊...'

网友C:
点位图还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点位图就是瞎子一样

网友:
最拍修华硕的,没图纸,点位也不好找

网友:
修的挺溜,看点位也修的这么快!!!

网友:
已加分,请教下楼主,通过点位,我发现这个3.3V的待机开启,到EC附近,相连的原件都没装,应该是通过铜皮直连了吧。且REF未连到3V/5v,等于没延迟

网友:
修华硕的本本没图纸没点位都头疼,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k43这机子ec进水腐蚀遇到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ASUS  其实一直看那点位   还是不怎么习惯 估计是维修ASUS的量还不够 习惯没养好

呵呵慢慢就习惯了 点位1找东西好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还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点位图就是瞎子一样

就是啊 没点位没图纸的话就只有摸这修了

网友: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呵呵,,老司机啊,,

网友:
修机器 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

网友:
技术相当好啊 ,老板

网友:
这个排阻的问题  貌似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最怕看到这样的板子 华硕这个系列的 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加分支持,老司机技术66的。

网友:
点位好过图纸

网友:
华硕的修的这么厉害  思路还很清晰厉害厉害

网友D:
看你们修进液机,都不拷板的吗?就洗一洗,EC底下肯定有残留的液体

网友:
我只想问问楼主这种情况是不是当着客户的面修的呢?因为往往这样,客户看到就换了个电阻就好了,会在哪里支支歪歪的!很不爽!

网友:
技术真好!厉害!佩服!学习了!

网友E:
华硕只有点位图 怎么查的呢?我没有图纸根本没法修机器

网友:
楼主好技术,有点位图就是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经典  华硕的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只有点位图 怎么查的呢?我没有图纸根本没法修机器

      慢慢就会了有点位修机快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修进液机,都不拷板的吗?就洗一洗,EC底下肯定有残留的液体

这个要看水进的厉害不厉害的 一般少量就洗洗欧克了

网友:
太辛苦了  给楼主点个赞!!!!!!!!!!!!!!1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好多处通病 ec旁边的电阻很容易坏

恩          是的   华硕的排阻忒别爱坏

网友G:
楼主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又是一大神来着,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又是一大神来着,加分鼓励

我只是个学徒而已什么大神啊    只是运气好坏的不多好修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666!”3v正常5v只有1,3v左右 还是别的地方溜过来的“好有深度

网友:
楼主理论学习的还是不错的。修华硕的机器给你个赞。因为华硕大多数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H:
一看就是老司机,心中有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是老司机,心中有图了

   呵呵 修的多一点而已这个机器修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I:
楼主是 EC的125脚相连的103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 EC的125脚相连的103电阻吗

不清楚要看点位才知道 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
EC复位电压不够 ,导致不触发。这款机没修道过

网友:
LZ这维修思路清晰,按时序一步步修,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修的可以  一看就有专业水准

网友:
有华擎的主板图纸吗?感觉华擎主板号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