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个高挑的显示器,体现维修乐趣!

楼主(2017-08-30):
闲来无事,搞点东西。
改装个显示器。

料件如下:
1.笔记本屏及上半部分。我用的是15.6的led。尺寸自选。
2.通用显示器驱动板,以及对应屏的屏线,
3.电源板,我用的是一体板分离剪下来的(不舍用新板子),
4.LED 屏接12V供电,省事,LCD的还需要高压板。
5.监控摄像头支架
6.底座随意,可以是笔记本厚重的A壳,也可以是绑在一起的两块台式机硬盘,要求就是够分量,顶得住!(我用的是MAC的A壳,漂亮!)
工具如下:
1.手电钻及多对应多样的钻头
2.小刀
3.维修工具等,不一一列出。

细节不详说,各有各方法,咋好弄咋整。
多动手,乐趣无限!

网友:
我承认我看得不明不白,楼主不如发个图出来观摩观摩

网友:
我上传图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没有了,很郁闷,抱歉。

网友:
崩溃!又发了几次图片,成空白了。提示(您所查找的网页要使用已输入的信息.......)谁知道是咋回事呢?

网友:
是改的高压吗?直接弄个LED高压条多好

网友:
图呢???光说不看没感觉!!瞎把式

网友:
终于把图片上传了,感谢管理员的帮助,这下可以明明白白的啦。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  动手能力超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外观还可以了,成本也不低了,现在搞个普通19显示器 也就200 你这个估计也差不多了

网友:
笔记本15.6的屏,分辨率是1366*768,40pin接口,除去插驱动板的信号线,另有四根线,分别是,VCC------12v(电源板12v,) DIM-------驱动板ADJ亮度调节,PWM---------驱动板 on/off,GND --------地线,(驱动板地线和电源板地线接在一起。)    电源板是坏电源高压一体板剪掉高压部分,只留下电源部分,有+12V 和+5V

总之,很简单,不用什么LED升压条,屏如果是LCD的话,只能用高压条了。

成本其实也不贵,就是一个通用免驱的驱动板加上线也就23块钱,屏的话做维修的都有拆机旧屏,坏本子也会有,
监控支架是因为俺有监控安装的业务。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是服了。。。。。。

网友:
改装的费用也不低啦  led的15.6 应该好出吧  用来改装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