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个白痴问题,假如换硬盘不写底层,刷机会怎样?

楼主(2017-08-30):
刷机会报错吗,还是能刷过有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刷机,好像激活不了。。。。

网友:
    没有底层刷机能过, 能亮, 激活不过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没硬盘测试仪,可备一块好硬盘,在吃不准硬盘好坏时可换上备用硬盘,若能点亮,再去买写好底层的硬盘。不同代的硬盘也可点亮吗,比如6的硬盘装到6s上,16G的装到64G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没硬盘测试仪,可备一块好硬盘,在吃不准硬盘好坏时可换上备用硬盘,若能点亮,再去买写好 ...

硬盘不通用的  5S 6 6P通用 但和6S不通用  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B:
有的能刷过,有的刷不过。刷过的有功能故障,激活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能刷过,有的刷不过。刷过的有功能故障,激活不了

有的能刷过,有的刷不过,这就麻烦了,怀疑硬盘坏,自己没硬盘测试仪,去买个写好底层的硬盘换上,故障依旧再退货?  若是硬盘故障,能用其他硬盘测试,再去买写好底层的硬盘心里有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能刷过,有的刷不过,这就麻烦了,怀疑硬盘坏,自己没硬盘测试仪,去买个写好底层的硬盘换上,故障依 ...

6系列的互装硬盘都可以刷过

网友:
无法激活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没硬盘测试仪,可备一块好硬盘,在吃不准硬盘好坏时可换上备用硬盘,若能点亮,再去买写好 ...

换了硬盘得刷机才会亮,不是说你换上去开机就好了,没有的事,6的硬盘装6P上,触摸有问题的。

网友:
这得分情况吧,首先是不是同一型号,因为5和5S硬盘就不一样。6和6P与6S就不一样。

网友:
不能激活哦,有可能触摸也会失灵..........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个问题问的好,这个问题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