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短接开启WIFI

楼主(2017-08-30):
看别人维修的时候,开机后,用镊子点一下主板WIFI就会自动开启出现网络,搜索到很多信号,请教是怎样短接的,短接哪个脚

网友:
没见过这样操作,高手出来分享下。

网友A:
是不是划的HOME键信号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哈哈。Wi-Fi1.8供电 镊子戳SIM卡左边1.8供电出点,相当于1.8的供电加一个开启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划的HOME键信号你可以试试。

不是,别人说WIFI左上角,但不明白什么信号

网友:
WIFI的1.8供电?等高手来说说。

网友:
是直接主板打开WiFi??很有意思,求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Wi-Fi1.8供电 镊子戳SIM卡左边1.8供电出点,相当于1.8的供电加一个开启的信号

WIFI1.8就是暂存1.8开机就有。干嘛还要加开启信号。不是一直都有吗

网友:
肯定不是供电,好像就是一个开启信号的信号,我不懂,主板上应该有测试点的,谁知道啊,难道我偌大的迅维没一个人知道?还有指纹16.5V电压是瞬间电压,别人可以弄成持续输出方便检测,请教怎么弄得

网友:
好厉害  我就是不会修手机

网友B:
开机 你用镊子拨SIM后边两个铁片你就知道了 正常来说0-1.8 这个是1.8拉低到0就有开启和闭合信号,灯控的16.5你看灯控上边3.4.5电感开机后就有16.5的升压,就能测出来 如果测试二极管 灯控大电感直接 从1.8第一或第二颗用镊子短接第三颗或者第四颗就能烧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 你用镊子拨SIM后边两个铁片你就知道了 正常来说0-1.8 这个是1.8拉低到0就有开启和闭合信号,灯控的16. ...

兄弟我问的是WIFI,不是SIM卡,而已不是WIFI不能用,只是刚刷完机不显示WIFI信号,镊子搞一下可以显示出来信号。16.5是指纹电压,和灯控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应该是做假天线用的,用镊子当天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问的是WIFI,不是SIM卡,而已不是WIFI不能用,只是刚刷完机不显示WIFI信号,镊子搞一下可以显示出 ...

。。。。。。。WiFi假天线啊 WiFi旁边的电容 R5214 用镊子戳着就会增强WiFi信号,灯控开机后测C1530这是三个电容 16.5

网友:
终于有大神找出来了,又学到了,迅维高手如云

网友:
2g信号天线吧。。。。。。   假天线吧

网友C:
确实是假天线,一直以为是什么信号开启点呢,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假天线啊 还以为什么高深的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假天线,一直以为是什么信号开启点呢,谢谢各位兄弟

搞半天说的是这个哦。搞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说的是这个哦。搞得我一头雾水

:kaixin:小学生一个,不知道是假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kaixin:小学生一个,不知道是假天线

互相学习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wifi 的开启信号应该是有电源输出,你说的情况应该是WiFi已经打开,只是搜索不到信号,用镊子做假天线作用》

网友:
继续顶起。r5214是封胶元件,视频中别人是直接用镊子点的,左上方位置是什么,另5130是什么天线座,从这里接假天线可以吗,从5G上接假天线可不可以

网友(2017-12-28):
苹果6的wifi天线一直在的,一般不会拆下来的,因此无需假天线,楼主被人忽悠了,开启信号是要接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