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笔记本CPU是几代的

楼主(2017-08-30):
  怎么通过外观来看笔记本CPU是几代的,论坛也没找到这样的帖子,烦请知道的大师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A:
自行百度下。。SR0XX 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B:
看桥   是什么桥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查型号

网友:
http://ark.intel.com/zh-cn/  这个网址可以查什么型号桥跟CPU 输S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桥   是什么桥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查型号

我说的是看外观,假如只有一个CPU其他什么都没
有,怎么看?

网友:
看CPU 上的型号 sr开头的  在去 百度  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看外观,假如只有一个CPU其他什么都没
有,怎么看?

颜色 也可以分辨出来的 还有就是看晶体  实在不行就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百度下。。SR0XX 然后就知道了。

我说的怎么通过外观看,为什么有的人瞄一眼就知道是几代的

网友:
很简单,你把每一代的CPU都放在一起一对比,色彩、外观全部都看出结果了,实在还分不清楚,CPU上面写有型号,都有编号,2楼已经说明!

网友:
上网 百度 查型号 。。。。。。。。。。。。。。。。。。

网友:
CPU 颜色   还有拧CPU的螺丝 以及上面的晶体大小还有 是否板载

网友:
整机可以看南桥,有些456代的,百度查SR ---

网友:
写个型号出来 网上一搜就知道了  多习惯几下就记得了

网友:
看桥型号 再百度 或是某宝问一下

网友:
从CPU上的型号在淘宝上一查,具体什么型号都出来了

网友:
还可以看看桥的型号来判断也是可以的

网友:
颜色和晶体大小  可以判断的  关键要看的多啊

网友:
5 6 7代见得少,1 2 3 4代 比较好区分吧

网友:
                  没代都不一样的  你百度多的很

网友:
其实见多了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