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怎么最近几次发帖只有文字没图片,附件呢?

楼主(2017-08-30):
维修经验区发了两个帖子,都没有图片,可是明明我上传了呀?
异常就在我编辑好帖子,图片都上传了,最后点击发帖,然后卡顿了。刷新之后
帖子已发出,查看帖子就只有文字,没有图片和附件,纠结死我了。
后来在谈天说地区发了一个帖子,也是有图片的,可是帖子一发出去,就只剩文字了。
不知道是我的浏览器出问题了?
还是论坛限制我发帖内容了?

网友:
论坛的问题,昨晚我搜索一个很少修到的机子资料,结果没搜索到,搜2次都没有,后来机子修好了,就上传BIOS,结果上传完后,我看能搜索到我发的贴不,结果一搜就是几页。我当时就傻眼了,整不好可能当成刷分的。哎

网友:
帖子一发,有点卡顿,刷新了两次,结果就 出现三个一样的帖子,重复的我头晕。

网友:
是不是操作有误呢?参照此链接插图试试吧!
如何把图片插入帖子中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6187-1-1.html

网友:
最近不知道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有多个会员向我们反映这个,但是我们自己测试还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问题,不会被当成恶意刷分处理的,这个可以放心。即便是处理了,你找管理员,在站务版块说明,我们也会撤销的。
我们会积极排查问题。对造成的不便向你们表示抱歉。
再说明一下,可能是跟我们使用的这套系统的云平台被关闭有一定的关系。是因为腾讯放弃了这块业务,关闭了跟我们这个系统关联的云平台。
最近我们会通过升级系统,做一下处理。
再次向各位表示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