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合屏关机

楼主(2017-08-30):
K42JP合起屏幕2秒关机。换休眠开关一样。测量发现在PWR_SW#只有2V。PWR_SW#直通EC经过一个10K排阻。换排阻解决。

网友A:
2V电压  合起来为什么关机呢 要求这么高   就算达不到也不至于关机

网友:
又是排阻问题,华硕的要是有图纸就是我们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
华硕得排阻坏的特别多就是不好找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是屏线短路造成的                 或者 休眠开关 有问题

网友:
奇葩的华硕排阻门导致出现奇葩的问题。。。个人不喜欢华硕

网友:
休眠信号出问题 是吧。。。。。。。。

网友:
还是103电阻问题 哦

网友:
华硕排阻门导致出现的问题    没图纸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爱坏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是屏线短路造成的                 或者 休眠开关 有问题

没的换就没考虑了,休眠开关的换,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V电压  合起来为什么关机呢 要求这么高   就算达不到也不至于关机

是达不关机。但是电压偏低也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发现,学到一招,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电压低导致合盖就直接关机了。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但是学习了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