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进水机器

楼主(2017-08-30):
华硕ZX50J  板号:GL552JX  REV:2.0   进水机器
没什么维修技术:
处理好水渍,小部分腐蚀现象,各电感打值均正常。
上电,电流0.215 ,很明显CPU电压没出来,验证:测各电感电压,发现除CPU电压没出来,其余的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找到CPU给点芯片,目测发现一个电阻腐蚀比较严重,测电阻一端没电压,另外一端焊盘上发现19V。
把腐蚀的焊盘处理号,料板找了个10K电阻装上去。上电,自动触发,电流跑到1.400安左右,亮机。修复完成。
GL552JX 点位.rar
GL552JX rev.2.0 亮机备份 ...
附上亮机BIOS

GL552JX rev.2.0 亮机备份BIOS.rar

GL552JX 点位.rar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 CPU芯片 主供电 进水 导致 腐蚀。。。。。。。。

网友:
这种机子修起安逸  你这个bios刷了会开机显示慢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