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C 不通电不过保隔维修

楼主(2017-08-30):
        华硕X451C 按开关没反应,待机0A。拆板出来打公共点和各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公共点0v,测两个隔离管的G极为0v。看充电芯片是BQ25A,测20脚主供电正常,4脚ACDECT有2.6V也正常,没图纸先换芯片再说,换上新的也是一样,测两个隔离管也没坏导通什么的。但还是想把隔离管拆掉看看,先拆后面的隔离管(见红圈那个)再通电测前隔离管的G极有24V多看来正常了。找个N管换上呵呵自动上电了。        再换回原来的BQ25A也正常了,看来就是那个隔离管坏了,要通电才出问题,拆下测是没坏!!能收钱就管装上吧!!!

网友A:
这几款差不多的本子 通病了; 保护隔离不过   正常都是换充电芯片   还有的是短接第一个MOS都可以解决  短接没有什么影响 测试过

网友:
意思就是N沟道管子不良咯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辛苦码字,,,路过。。支持下,,,

网友:
现在华硕单CPU的好多都是不过保护隔离都是隔离管问题。。。。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我换了BQ25A得了一下,冷机又不得,量隔离管也没坏,正说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拆下测是好的,通电就不行,这是软击穿吧,拆下测,要测量DS   GS   GD的正反向阻值,看是否正常。楼主你测了几个

网友B:
哪里有红圈啊?楼书忽悠我哦?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如果测不出来管子坏了,只能靠经验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款差不多的本子 通病了; 保护隔离不过   正常都是换充电芯片   还有的是短接第一个MOS都可以解决  短 ...

短接第一个MOS会出奇怪的问题,以后会大短路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ohaoahoahoahsohaohsoasasdasda

不要搞了这些了  。。 抓到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都正常就 干  RBFET和 ACFET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红圈啊?楼书忽悠我哦?

放大看呀,有的,就在电源口旁边.

网友:
是不是第一个保护管都没有过啊。那个管子是击穿了还是那个管子有问题导致电压过不去。

网友:
这样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直接短接以后不会影响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款差不多的本子 通病了; 保护隔离不过   正常都是换充电芯片   还有的是短接第一个MOS都可以解决  短 ...

短接第一个管时间久了会影响充电吧

网友:
华硕 机器充电芯片 还是 比较少坏,隔离管坏的多

网友D:
是管子软击穿了吧

网友:
刚搞过了个华硕不充电 也是隔离管 蟹蟹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管子软击穿了吧

我想应该也是软击穿了,不然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