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飞的维修日记-秒杀iPhone7开机定电流60MA!

楼主(2017-08-30):
同行发来一个iPhone 7,描述说是手机一觉醒来就不开机了,短路,接电发现U2301巨烫,于是他拆下U2301后不短了,换了一个上去,结果开机电流变成60MA了,他一看这情况,就不敢动了。
机器到后,我观察了一下整个主板,确定是只动过U2301,但在显微镜下仔细一看,U2301装的有点歪,估计问题就在这,看了一下原理图,U2301是一个主供电电压转BOOST电压的转换管,BOOST电压还到了大音频,指纹升压,后置摄像头供电转换管。关键的是这个转换管,有一组i2C0的总线线路!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开机60MA!

换了一个U2301上去,电流一路跳跃,开机进系统!到此故障秒杀!
总结一下:大量的维修师傅在维修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开机60MA定电流的话,是CPU或者所有涉及到i2C的线路及芯片的问题。维修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更加的仔细,多在显微镜下观察,多看原理图,而不是想当然的随心换芯片,除了经验通病外。如果维修过程中,动过某个芯片,导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慌,还是先从动过的地方入手,不要到处搞,这个时候如果看不懂原理图的话只会人为扩大故障!
欢迎同行一起交流学习   WX:135514098

网友A:
自顶一下    错过2次免费认证   只能发帖子在这里了    哎

网友:
同感,我一开始没想这么多。谁知道现在还要1000+。哎

网友:
现在认证太贵了,一千多,同行还有这么好修的机器

网友:
是啊 现在认证太贵了  唉 之前知道这样就天天来了 我记得三年前 就有账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顶一下    错过2次免费认证   只能发帖子在这里了    哎

论坛活动不积极,错过了只能等下次了

网友:
感谢楼主 分享 ,修手机一定要懂 原理,~~~~~~~~~~~~

网友:
现在认证太贵了,一千多,很后悔!

网友:
楼主的维修心态是可以的,不慌不急,按思路来搞事情

网友:
还是要细心才行,要不然小问题修成大问题!

网友:
这个经验是不错的,谢谢分享,动过什么地方就修什么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 分享 ,修手机一定要懂 原理

网友:
动过什么地方就修什么地方 要不然小问题修成大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以后碰到就会了!!!!!!!!!

网友:
又是I2C电路异常的,和通用判断故障方法较为相同。

网友:
以后碰到这个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思路清楚没有讲故障扩大

网友:
现在论坛更严谨了。错过了就错过了。以后看吧。不过修机修的很不错。思路好,懂分析,不冒进,不扩大。才能修的不走弯路

网友:
没事 认证1000多 以后普通会员区是主要活跃区了

网友:
沙坪坝那还招维修得不,沙坪坝那还招维修得不,

网友:
我一开始没想这么多。谁知道现在还要1000,账号早就有了。

网友:
都在修7 ??没有教学视频唉0.............................

网友:
楼主 厉害 学习了一下 思路情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