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机 P5QPL10T 主板 USB口全失灵

楼主(2017-08-30):
华硕品牌机 P5QPL10T 主板 USB口全失灵   插键盘灯全亮 鼠标灯也亮,但是动不了

估计是南桥问题。  怎么能确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测测USB中间2脚的组织正常不。 不正常肯定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usb中间两脚,阻值很低就差不多了,这两脚基本是直连南桥

网友:
收到,谢谢大家指点。是用二极管档测中间两个信号脚的对地值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