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ucc 不触发,开机针上有3.3V

楼主(2017-08-30):
华擎n68-s ucc 不触发,开机针上有3.3V,好像是存开机问题,因我短绿线是能亮屏,但没图纸不好查,望大师指点,也希望坛友能提供一份图纸,谢谢。

网友A:
IO到绿线的线路是否断线或三极管和场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的线路是否断线或三极管和场管是否正常。

就是,这种一般都是IO到绿线断线造成的,昨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找I/o的脚位就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