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飞的维修日记——6P扩容后信号时有时无,主电源坏导致案例

楼主(2017-08-30):
6P,之前是同行扩容导致U2虚焊造成偶尔重启。
修好发回去没多久,又出现了信号跳水。信号时有时无,运营商时有时无。
于是我和大多数的工程师们一样,一阵乱换芯片,换了基带电源,基带时钟,飞了基带CPU的U1和V1,之前搞过U2,所以打了一遍U2底脚阻值正常,又换了个U2。还是涛声依旧!
激情过后只剩平静,哈哈,只好静下心来测量,当测量到基带电源的第9脚(LDO 11)和59脚(LDO 5)的时候阻值都对地为0。

看了一下点位图,发现这2路也都去了基带CPU,于是拆下基带CPU再测量,发现还是对地的(幸好还是对地,哈哈)
再看点位图,发现这2路供电去的地方还有主电源,于是拆下主电源再测量,阻值恢复正常了,装上其他芯片,到此故障修复。
回顾一下此故障,其实是个很简单很明显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测量sim卡座子阻值,再考虑到是否因为之前扩容导致sim保护管损坏导致信号跳水,再去考虑动过的U2以及U2周边的元器件。修机还得按套路来,否则只会多走弯路!
欢迎各位同行一起交流经验     WX:135514098

网友:
z这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很细腻,信号问题一直都很头疼

网友:
来学习学习经验,刚接触手机的小白。。。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扩容能动到电源ic,可能同行温度调得太高造成电源ic连锡了

网友:
哈哈哈 你牛啊 我有一台还没搞好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有些功底的  加油大家一起学习了

网友:
LZ心细,这样的故障也找出来了,也是一位大神呐。。。。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关这一块楼主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不错的的…………学习了………………下次遇到先看看这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有点搞不懂扩容怎么会电源短路。。。

网友:
我了个了,大工程啊,思路很重要

网友:
只要按正常的步子仔细测量好,一般都 可以解决好问题,当然经验积累够了,也可以直接就干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