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s435,没声音,求助。。。

楼主(2017-08-30):
客户做婚庆的,笔记本经常用耳机孔,刚开始以为耳机孔坏了,就定了耳机孔,结果还是一样,就又换了声卡芯片,还是一样,喇叭上有个小红叉,显示未检测到喇叭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410559383\Image\C2C\1FEF3F41C17C57B7D1CB83D5F7478430.jpg

网友:
声卡的供电  信号都需要查   驱动   都要查

网友:
先查下声卡的条件吧

网友:
这个明显是否没有认到声卡

查VCC  CLK   SYNC   RST

网友:
都认不到设备还换口

网友:
搞错方向了 老板

网友:
先查供电在查信号0000-----------------

网友:
对于不会看图的朋友修这些问题只能看运气  实在不行就改一个USB声卡

网友:
老司机条件都不查。直接干。。。。。。。。。。

网友:
换个小板啊       !小板才多少钱

网友:
是不是声卡坏了、、、、、、、、、、、、、、、、、

网友:
把BIOS恢复下出厂 然后检查识别声卡没有  然后再驱动 然后再查声卡条件

网友:
声卡都没认到吧? 就直接换接口了?

网友:
有时候买的芯片也是坏的,我上次芯片换了三个才好,介意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声卡工作条件查一下 ,bios也有关系

网友:
最先把驱动排除一下哦

网友:
你这是瞎换啊!没声卡很多种问题的。声卡驱动正常吗?正常查功放,不正常查声卡芯片电源和信号。声卡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嗯  还好吧    不错哎     不过要去查了  我有一台机器也是声音问题

网友:
这个是没有发现声卡把

网友:
查声卡条件吧

网友:
这种是没有认到芯片,看一下主板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系统有没有检测到声卡芯片?还有内置喇叭的阻值    测量芯片的供电  条件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网友:
看设备管理有没有认到固件,没有就查基本的条件,测量排线的通断,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换个小板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先查供电在查信号

网友:
红x 肯定是硬件都没有

网友:
声卡的供电  信号都需要查   驱动   都要看

网友:
红X是没认到声卡 的查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我想查条件,找不上图纸,就直接改了个USB的声卡现在能用了

网友:
可以查查喇叭接口有无电压,然后声卡条件然后还有功放

网友:
看 看声卡工作条件,看 看声卡工作条件,看 看声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