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 不跑码

楼主(2017-08-30):
客户送来一块技嘉970 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留下电话,板子放这过几天来拿。 上电测试,内存1.5v  cpu 1.2v  vdda2.5v 北桥1.8v 1.2v 两个电压也正常。唯独南桥缺一组电压,供电ic 是rt8120d,手头没有 只有一个rt8120b  查资料可以代换。换上之后南桥电压1.2v出了,跑数c1 以为问题解决,断电插上内存,在上电又不跑码了。难道刚换上的8120b又坏了,测试南桥1.2v也正常啊,没坏。。有点纳闷。。 吃过午饭再来修它。  正巧吃饭过程中想到前两天修的V星970有通病 南桥上的有个电容会漏电。回来把南桥散热片拆掉果不其然 电容有腐蚀。拆掉之后  跑马亮机

网友A:
这个是RTC电路中的 我也遇到很多个    扣掉或者换一个都可以

网友:
又是amd的,好像amd好多机器都有这种通病

网友:
最喜欢秀这个机子了 联想g475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联想有个一体机也是这个地方短路  这种机子修起安逸 机都不用拆

网友:
还有联想方口电源的小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容易出问题 ,

网友:
AMD常见不怪了,笔记台式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每天遇到这种机器 那还是蛮爽的

网友:
通病  经常遇到970的这样   V星的也这样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RTC电路中的 我也遇到很多个    扣掉或者换一个都可以

最好是换一个 不然扣掉怕后面又会

网友:
一般我都会换掉!不换以后永远不会坏这个位置了!哈哈,再说了怕引起其他不良

网友:
AMD芯片组。有几款桥电路漏电。以后注意amd芯片,故障率高。

网友:
这都是娘胎里带 好事

网友:
桥上 电容漏电  无语了   差点换桥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心细。以后可以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对于这类故障,没有一定的维修能力是无法确认故障点的。多谢分享。

网友:
是amd的,好像amd好多机器都有这种通病

网友:
AMD桥上的电容漏电引起的不跑马,不知道就要换桥了,谢谢分享

网友:
SB850和SB950南桥通病,RTCVDD电容爱漏电。

网友:
好像都AMD的有这个rtc电容通病

网友:
amd的机器太给力了,送钱的机器。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桥上 电容漏电VBAT   看来AMD的机器都应该看看这个电容

网友:
刚刚好需要  下载了     刚刚好需要  下载了

网友:
这完全是技术了,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