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吗E9

楼主(2017-08-30):
一杂牌板子,都不知道型号,插上诊断卡,前面跑吗一直到D5都很正,但是到了D5 直接跳变到E9咋回事

网友:
测内存SPD  VERF  还有DATA  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啥意思,会就给个意见,这样真的好吗,不怕被封号?

网友:
E9的话有点像内存没过,不过这个不是正常的代码吧

网友:
刷写bios后,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碰到跑A9的,都是显示电压没出来,用独显是可以亮的。

网友:
E9  也是不过内存吧 内存条件都满足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内存相关吧。重点查内存这部分。另外上的是什么CPU?是否是南北桥双桥架构板子?

网友:
查内存条件,刷BIOS,,,,,。。

网友:
内存没过完,时钟,数据,SPD正常就老实打阻值,或者擦下CPU

网友:
你这应该是代工主板。到D5直接跑到E9 说明有个电压直接跳过了

网友:
查着查那,原来是CPU吊针了,太简单没想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