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很好用的液晶显示器万用集成开关管电源芯片

楼主(2017-08-30):
直接上图:

只需要接五根线,60W以内的显示器通用。关键是光藕是一端接地的FB方式,比网上那种焊接五根线的万用电源模块更稳定靠谱!

芯片型号:LD7904JGP7

网友A:
这个芯片用过,但还真没像楼主说的接5根线可以用在类式的其它机子上。有空我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用过,但还真没像楼主说的接5根线可以用在类式的其它机子上。有空我也试下。

电源部分找到类似的五个点很容易的。

网友B:
没验证看不着图片,我一直用的网上的那种,不过也挺好用的

网友C:
感觉芯片参数接近 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验证看不着图片,我一直用的网上的那种,不过也挺好用的

网上那种不良率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能用的也不稳定,用一段时间就灯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芯片参数接近 才能通用

我发的是一种实物电路图,可以直观的看到芯片只用了五个脚,改用在其它电源电路上只用拆了芯片和开关管,找到对应五个功能位置焊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验证看不着图片,我一直用的网上的那种,不过也挺好用的

我就是修到一台比较新的联想显示器,用的这个芯片,手上没有就用网上的焊五根线的代换,要么不接屏开关正常,接屏就开关灯闪或者用一会灯闪,输出电压时有时无,明显像带不起负载,要么根本没电压输出;前后试了四五个!最后跟用户说这个原装芯片一装上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是一种实物电路图,可以直观的看到芯片只用了五个脚,改用在其它电源电路上只用拆了芯片和开关管, ...

这个  IC
受 外围元件和初级变压器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修到一台比较新的联想显示器,用的这个芯片,手上没有就用网上的焊五根线的代换,要么不接屏开关正 ...

我以前在联想上面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发的帖子里也有这个维修经历,能不能提供下型号,我以后也用这个,图片我看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联想上面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发的帖子里也有这个维修经历,能不能提供下型号,我以后也用这个, ...

芯片型号:LD7904JGP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  IC
受 外围元件和初级变压器影响吗

一般功率不大的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初极线圈两组;一组接300V和开关管D极,另一组输出十几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型号:LD7904JGP7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功率不大的显示器,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初极线圈两组;一组接300V和开关管D极, ...

就是初级主绕组和辅助绕组
换这个芯片 稳定性 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初级主绕组和辅助绕组
换这个芯片 稳定性 好吗

起码比网上卖的焊五根线的电源模块稳定;因为我修的机器就是正品比较新款的联想显示器上用的,原芯片就是这个开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码比网上卖的焊五根线的电源模块稳定;因为我修的机器就是正品比较新款的联想显示器上用的,原芯片就是 ...

这个芯片 也在其他的 数量多的机子上边测试的怎么样

网友:
遇到那些没有MOS管的能用不吧!平时我遇到的没法改

网友:
暂时还没有用过,下次买个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