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全板无供电

楼主(2017-08-30):
一块技嘉GA-B75-D3V 版号REV:1.2触发立马掉电再次触发还是掉电,强制开机测试全板无供电,内存电压和CPU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按时序修,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一步一步来,电压是内存的先出来的。

网友:
没内存供电就先把它修出来呀,按时序走
还有待机的时候有一个1.0左右的电压给桥的,在电池旁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场管电容

网友:
这个板子强制触发是不会出任何供电的

网友:
技嘉板触发立马掉电查查电池是否有电,还有IO的12v的电压检测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按时序从内存供电先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