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上网本 没看见型号 只有板号 开机不显示 电流0.5

楼主(2017-08-30):
索尼上网本 没看见型号  板号 V32 MB VER:C      开机不显示  电流0.5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查查cpu复位,内存,Bios刷一刷,估计没没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cpu复位,内存,Bios刷一刷,估计没没跑码。

CPU复位什么查

网友:
Bios刷一刷  偶尔会有惊喜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