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30):
联想Y410P  开机电流返修重启,求BIOS +EC

网友:
帮迩找一下,看有么有。。。。。。。。。。。。。。。

网友:
反复重启的话,是不是哪个供电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迩找一下,看有么有。。。。。。。。。。。。。。。

我刷了个 EC BIOS 就搞定了 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这个Bios啊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  文件里 EC 和桥 BIOS    我刷了 桥  就好了    原机器问题是不开机 电流1.0-。1.2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Y430P 板号:VYQIO NM-A031 REV:1.0.rar

网友:
帮迩找一下,看有么有。。。。。。。。。。。。。。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我帮你找下看看有没有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