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人遇到过吗是哪的事?

楼主(2017-08-30):
不定时出现,过一会自己好了,好几分钟就又成那样了。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给说下,我排除了屏和内存。

补充内容 (2017-9-1 09:00):
DELL7420

网友:
过一会可能会好、那到底会不会好

网友:
动动屏线看看,不行的话就测测屏接口

网友:
显卡这方面的原因或者是屏线的原因吧,排除下屏线,然后在排除下显卡驱动,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上次有碰到过如果换了不行就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屏线问题看这个样子,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上次我忘记什么板子了 WIN8花屏,win7的就正常,纳闷了、

网友:
是不是戴尔的机器,我也碰到,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戴尔的机器,我也碰到,没修好????????

网友:
DELL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屏  屏线 内存 没弄好

网友:
我修过HP的,更换CPU供电芯片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替换法试下啦,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不对,碰到过显卡驱动不对会花屏

网友:
是不是戴尔啊。你别进系统先看看。有些机器要下官方驱动。这是通病。感觉不是驱动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Z470这种问题的 没修好 遇到戴尔类似这中问题的 但是戴尔的花是黑白电视的那种,板载CPU 都换了也没好,正在头疼中,进系统的时候总会花那么几秒钟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花屏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没有具体的型号,只有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显存的事   联想 y470遇到过  显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