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30):
液晶显示器型号:联想L196WD

故障:不开机,电源灯也不亮.
维修过程:
拆机测量电源板的12v,5v正常(如图),说明电源板一般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鼓包.

接下来测量驱动板的工作条件,转换电压.当测量到UU101<1117稳压芯片>时候发现只有5v输入,没有3.3v输出,测量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换了它显示器恢复正常

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时间加点分哦,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欢迎指点....维修的小白一个

网友:
修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1117显示器上坏的少 大部分坏电源板

网友:
也有坏..转换不岀电压...

网友:
这个稳压块显示器上坏的少,电视机上就坏的多。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故障,简单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1117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很好检查  但是还是要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芯片一般来说坏的很少啊 5v转3.3v的管子在废板子上拆一个就可以啊...........

网友A:
一般电源灯不亮的话就是驱动板供电有问题,我碰到过晶振不起诤的

网友:
显示器修的少,稳压器坏了,原理都一样啊

网友:
大神级的,冒充小白,让我们小白

网友:
楼主说自己是小白,但是做到这个地步,可见维修技术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很多板子用两个三极管转换1.8伏的核心供电,很容易出故障,直接换成1117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灯不亮的话就是驱动板供电有问题,我碰到过晶振不起诤的

晶振不起振 是通过电压判断
还是示波器 看波形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起振 是通过电压判断
还是示波器 看波形的呢

看波形了……。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了……。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看来是老师傅了
示波器 都是高手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驱动板的1117

网友:
很多板子用两个三极管转换1.8伏的核心供电,很容易出故障,直接换成1117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货平时有点累,长时间工作会坏,并且并不是短路那种

网友:
我是小白 只能看大神的教程 不断成长

网友:
1117坏的还是挺多的,基本是送钱的交易

网友:
这个1117坏的挺多的,有些不是用1117型号,功能一样的用1117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