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202MB液晶显示器通病验证过了

楼主(2017-08-30):
机器型号:戴尔IN202MB

故障:电源板没有输出电压
维修方法:此款电源板的电源芯片爱坏,换掉此芯片一般就可以解决了,这个芯片有时候会烧一半,有时候外观完好,但是芯片就是坏,已经验证几十台了.这个电源板比其他机器电源板要贵,换芯片比较合算,多备几个.()

                              换好之后
有什么错误欢迎大家指出来

网友A:
只有机子型号没有芯片具体型 号,打出具体型号我也好提前备点啊

网友:
这种7个脚的确实容易坏,我也碰到过好几台。

网友:
难道是258??

网友:
我帮LZ加上芯片型号TOP258PN,驱动加开关一体芯片,经常遇到坏的,可以常备芯片,一般进货都发十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机子型号没有芯片具体型 号,打出具体型号我也好提前备点啊

TOP258PN,芯片和管子一体

网友C: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D:
我都是用那种5条线的万能模块改的   也好用  电源芯片型号太多 现在基本上不备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那种5条线的万能模块改的   也好用  电源芯片型号太多 现在基本上不备货了

这种电源芯片和管子一体的机器好改吗?这种我是没有改过

网友E:
这个是常备ic吧?经常坏的,我一次订二十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常备ic吧?经常坏的,我一次订二十个的

我一次也是备用几十个,常用,常坏的

网友F:
(1)top258的那个稳压二极管也易坏,如果换了芯片不行,把那稳压管换了。(2)此机用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也不亮了,这个症状也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1)top258的那个稳压二极管也易坏,如果换了芯片不行,把那稳压管换了。(2)此机用一会就黑屏,指示灯也 ...

你又补充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啊

呵呵,修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比较多一些

网友G:
top258 跟长城M99用的芯片一样,那个显示器芯片也爱炸,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p258 跟长城M99用的芯片一样,那个显示器芯片也爱炸,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嗯,这个型号的芯片就爱坏,我一次备货几十个备用

网友:
不叫这种机的通病,叫258通病芯片

网友H:
通病。秒杀。楼主老司机。下次我也可以秒杀他了

网友I:
对   这个芯片特别容易坏   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病。秒杀。楼主老司机。下次我也可以秒杀他了

这个芯片最爱坏了,是芯片和mos管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   这个芯片特别容易坏   修过很多了

常维修液晶显示器的应该都遇到过这个芯片坏掉的呢

网友J:
路过学习了,谢楼主慷慨奉献,早备些芯片,下次遇到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了,谢楼主慷慨奉献,早备些芯片,下次遇到一次解决问题

不客气,这个芯片在很多电源板上都有使用,备几十个不吃亏

网友:
芯片个MOS管在一起

网友K:
这芯片主要是封装有问题,DIP的不能用在显示器上,返修率太高了。
楼主捡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芯片主要是封装有问题,DIP的不能用在显示器上,返修率太高了。
楼主捡钱了

这个我就不懂了,还是你知道得多,以后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几台。top258 爱坏还贵

网友L:
恩恩    258和277(277联想ATX电源比较多),一般坏了都要换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懂了,还是你知道得多,以后多多向你请教

你也太谦虚了吧?
应该向你请教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恩    258和277(277联想ATX电源比较多),一般坏了都要换这玩意

看来你还维修电源,电源我一般不修,我们这里客户来修电源的也没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一次也是备用几十个,常用,常坏的

你说一下 这几十个 IC 是什么型号 ,给我说一下 我也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说一下 这几十个 IC 是什么型号 ,给我说一下 我也备点

TOP258PN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别的型号的 ,这我就被了2 个

网友:
好像这个TOP258PN在好多电器上都爱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B:
TOP258PN,芯片和管子一体

电源板 用TOP家族的 都是爱坏的 因为整合了高压管和驱动管  这种确实很容易坏 不过这个板子有代用的 我也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源板 用TOP家族的 都是爱坏的 因为整合了高压管和驱动管  这种确实很容易坏 不过这个板子有代用的 我也 ...

是一体的,现在也有代换

网友O:
看样子就是TOP258PN了,这个经常冒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样子就是TOP258PN了,这个经常冒盖的

对啊.就是TOP258PN,遇到多次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的确 我也修好一台,本说换主板的 最低都要40块 还不包邮撒,最后长期卖芯片的那家混搭拿货 买了这个芯片只花了一元搞定

网友P:
我们没修过   直接换板   最多换电容

网友Q:
这种7个脚的确实容易坏,我也碰到过好几台

网友R:
看到这种芯片就秒了 我这种芯片一次发20个放起

网友S(2017-10-02):
楼主的技术一定很厉害啊  分析的很透彻 牛

网友T:
买来的258好像也不耐用啊,会不会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们没修过   直接换板   最多换电容

这种板子太贵了,要40-60左右报不上价格还是换芯片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7个脚的确实容易坏,我也碰到过好几台

嗯,据说开关电源上使用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到这种芯片就秒了 我这种芯片一次发20个放起

我也是一下发他时机二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技术一定很厉害啊  分析的很透彻 牛

我不厉害,充其量就是个小白而已,论坛上比我厉害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买来的258好像也不耐用啊,会不会功率不够。

还行吧,使用一年基本上没有返修

网友U:
嗯了  备了十个现在只有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嗯了  备了十个现在只有一个了

赶快再备上几个吧,万一不够用的就耽误时间了

网友V:
我从不备芯片只备些电源芯片模块就好了,很便宜。基本改完后都能好,好多机子芯片都看不到型号啊,备芯片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从不备芯片只备些电源芯片模块就好了,很便宜。基本改完后都能好,好多机子芯片都看不到型号啊,备芯片太 ...

不过有的电源模块不耐用,这是个问题,有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W:
这个有点像显卡门,装到哪个机器哪个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W:
这个有点像显卡门,装到哪个机器哪个坏

对,这个芯片装到哪里都是爱坏哦,芯片和mos管一体

网友:
是验证过了,还有输出电压不稳定的,也是芯片坏。换了就好。

网友X:
看来ic个头小了不行的呢,不太适合这里使用

网友Y:
这管子爱坏呀 ··已收藏  蟹蟹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来ic个头小了不行的呢,不太适合这里使用

不是,应该是mos管和芯片一体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管子爱坏呀 ··已收藏  蟹蟹楼主分享经验···

对啊,非常爱坏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芯片装到哪里都是爱坏哦,芯片和mos管一体

TOP家族的芯片好像都比较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W:
TOP家族的芯片好像都比较爱坏

应该是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确实多,不管在什么显示器上,出现怪问题都搞这个芯片

网友(2017-11-07):
对  这种芯片超级容易坏的               修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看来是高手   领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芯片和管子一体的机器好改吗?这种我是没有改过

非常好改  找好电路对应的位置就行  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anybody have ths parts substtute

网友:
这个芯片还有一个现象:
通电可以用一会,然后就断电。在开机又可以用一会,然后断电。
换这个芯片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