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硕的主板硬盘小板接口烧了网上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7-08-30):
一个华硕的主板硬盘小板接口烧了网上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
你不上传张照片  万一论坛有呢

网友:
料板上面找啊  你上个图看看  是什么样的另类接口  这么不好找  正常好多都通用的

网友:
去咸鱼看看呗   要不换新版。。。。。。。。

网友:
                 光驱位置安装硬盘

网友: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接口烧了,把硬盘接到光驱位了

网友:
           淘宝上慢慢找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你单单是华硕主板·没有具体的型号很难帮到你    还有小板上面有编号的你可以在淘宝查一下·

网友:
机器上的型号找不到就找小板上的版号,实在是没有就只有修了

网友:
你说的是现在华硕常见 的很小的接口吗?网上有,四十块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