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K84HR 开机有时候装系统正常,有时候不开机,不开机时候0.26

楼主(2017-08-30):
华硕 K84HR       开机有时候装系统正常,有时候不开机,不开机时候0.26
开机装系统一点也没事。放到第2天 就不开机,。开机电流0.26 没过CPU   ,测试主板 CPU 没出电压,开机的时候一点事也没。
换过CPU 供电芯片 ,换过EC, 刷过BIOS

后来换CPU 供电芯片。。 还是,有时候进PE 和系统掉电,。。
已经搞好了 EC 旁边电容

网友:
看看是否是滤波电容引起的,用示波器检查一下

网友:
搞好了没有,我记得我以前也碰到一台,忘记有没有搞好

网友A:
没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有,思路放在了EC上,发现了电阻及电容有腐蚀的样子,直接干掉而不是换掉。

网友:
我楼上的兄台,你这是另一贴回复的话啊 怎么穿越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这个要在不正常的时候查查条件 按时序来  应该是哪里的芯片不良  或者·排阻坏了  华硕排阻就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都有,思路放在了EC上,发现了电阻及电容有腐蚀的样子,直接干掉而不是换掉。

神回复,感觉是LZ自己在回复,你怎么知道LZ主板EC边上有腐蚀的?

网友:
这个加焊一下桥,可能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哎呦这种就比较麻烦的

网友:
不正常时除了cpu供电外 其他供电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