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昂达H61N VER3.0 BIOS

楼主(2017-08-30):
昂达  H61N BIOS   留给有需要能搜索下载的人

ONDA 昂达H61N

网友A:
楼主遇到的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是什么故障呢

不触发、强制短接5VSB-GND开机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B:
你确定你短接的是5VSB-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短接的是5VSB-GND

ATX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开机键3.3有、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测量IO开机触发条件都正常、IO都换过、除了南桥、最后想还是刷BIOS吧、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