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8-30):
求神舟K610D图纸一份,板号DA0TWSMB6E0    REV:E,此机有待机无3V5V,量主板各大电杆阻值发现PL22阻值只有一欧,不知道是几V电压麻烦有图纸的大侠传一份。

网友:
4代的那种桥很容易坏呢

网友:
你直接烧鸡看下撒 1o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板我遇到过  我当时是刷的BIOS

网友:
你还是先把待机修出来吧  现在好多新的机器  阻值都、很低 的   有的万用表都打不出阻值    但 开机正常   先修待机

网友:
现在的主板真心                            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