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没进水也会PCB断线

楼主(2017-08-30):
一个很少见的故障,所有功能正常,就是不能用遥控关机。其他功能通通都可以用遥控操作。。
进水

网友A:
看电容两端很像腐蚀引起的
张川zc
不是进水的 很多这种板子做工都这个吊样 拆开咋一看还以为洗了个澡
详情

网友:
两边腐蚀严重,清理一下,。。。。。

网友:
这机器工作环境是在水底吧,都成这样了

网友:
看样子,使用环境有点恶劣.电容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容两端很像腐蚀引起的
不是进水的 很多这种板子做工都这个吊样 拆开咋一看还以为洗了个澡

网友:
断线的情况多的去了,慢慢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