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粘笔记本B壳用的是什么胶?

楼主(2017-08-30):
苹果一体机的屏和笔记本的B壳大家是用什么胶粘上去的?我买的那些3M双面胶和果冻胶都感觉粘性不够,有些用久了还会开裂,不知道原装用的是什么胶

网友A:
淘宝有卖的  黑色的双面胶  那种比较好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就用黄色的双面胶````````````````````````````

网友B:
黑色的 强力双面胶 ,  某宝看看吧,

网友:
手机店里面粘屏幕的那种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  黑色的双面胶  那种比较好  你可以试试

就搜索黑色双面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 强力双面胶 ,  某宝看看吧,

在淘宝直接搜强力双面胶吗?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C:
关键框子要搞干净 不要留残胶在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框子要搞干净 不要留残胶在上面

贴双面胶前我都是搞干净边框的,但有些时间长了一样会开裂

网友:
我感觉粘不紧貌似是因为双面胶的厚度不够   可能要弄厚点的双面胶 不容易反弹

网友E:
基本是AB胶 或者热熔胶有些时候没有就用502胶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AB胶 或者热熔胶有些时候没有就用502胶水

502,ab胶下次返修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AB胶 或者热熔胶有些时候没有就用502胶水

AB胶?502?下次拆的时候壳子就得换了

网友:
表示一直用的AB胶 就是哥俩好

网友:
这个用胶都粘不住,第二天就掉了,我都用502.

网友G:
这个好,手机常用的!!(为什么别人的不用3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双面胶前我都是搞干净边框的,但有些时间长了一样会开裂

我讲的搞干净并不是把残胶撕掉就完事。一般我都用530洗一遍

另外苹果的这种屏框有原装胶。价格不便宜  21的一副20  27的一副好象要80还是90。但是框子也要洗干净。不然你还是会发现效果不如原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502,ab胶下次返修怎么办?

你脑子干嘛用的。。拆的时候先用娄铁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脑子干嘛用的。。拆的时候先用娄铁烫

你真"聪明",直接帮人换壳

网友:
3M   AB  B8000都有 那个方便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AB胶 或者热熔胶有些时候没有就用502胶水

为何我想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手机常用的!!(为什么别人的不用30个字!)

是啊,手机经常用到,然后用的修一体机发现也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脑子干嘛用的。。拆的时候先用娄铁烫

真是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脑子干嘛用的。。拆的时候先用娄铁烫

拆壳子用到烙铁,壳子还能要吗?

网友:
下次用B7000试下效果,谢推荐B7000的维友

网友:
我都是用洗粉+520  就OK   非常好用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都是 用 黑色双面胶   苹果专用

网友H:
就直接用AB胶啊  楼上有人说下回拆就得换壳了 我想说    根本不用  粘的时候有技巧的 多加一片纸胶带 一切都OK  跟原装的一样  不信的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AB胶更有力的吗

网友:
我一直也想买点好的双面胶,但是总是买到假的

网友:
一体机3m胶就有点薄了   笔记本我用的3m黑色的胶   没有问题的 没有翘过

网友:
就是一般的双面胶,收不起钱,谁给他买好胶带

网友:
我都是用AB胶来处理 效果不错 只要注意点 外观看起来都好

网友:
淘宝有种B7000的胶水 这个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直接用AB胶啊  楼上有人说下回拆就得换壳了 我想说    根本不用  粘的时候有技巧的 多加一片纸胶带 一切 ...

这才是聪明人,你不说真没想到,你的做法比很多人要聪明,顶你上去

网友:
修苹果IPAD用的那种双面胶   还可以吧   粘上后加温!

网友:
据公开的设计风格亏大发了感觉到了房管局

网友:
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森大夫撒旦法

网友:
到摊子上买那种胶保证不会再开,那种好像叫万用胶

网友:
B7000黑色的,粘手机中框的,涂抹,等待5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B壳我也是用双面胶,有人用AB胶粘四个脚

网友:
先用3m再用AB,!!!给力,学习了一楼的!!好用

网友:
用 ab胶就行了

网友:
黑色的 强力双面胶是可以的 某宝有售

网友:
手机里面粘电池,那种黑色双面胶。
非常好用,深圳电子厂十几年,一直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