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4 五声报警

楼主(2017-08-30):
戴尔14 5声报警,刷程序,还是一样
戴尔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测试版的显卡试试

网友:
感谢回复,换了一片屏幕好了,哎,真的没有想到

网友:
焊显卡吧,,,,,,,,,应是显卡或北桥的

网友:
5声不是CMOS保存不了吗,7声8声才是显卡屏

网友:
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ati的显卡吧 一般都是加焊就好 你的竟然是屏有问题

网友:
5声一般是电池没电了吧,主板上的小电池

网友:
DELL 机器报警有的是报显卡 有的是没有检测的屏幕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5声就不要干桥和显卡了

网友:
像戴尔的这种故障 最好判断了 特别是A卡的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个人感觉戴尔N系列的大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5声一般是 COMS 电池没电了,保存不了bios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试了?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bios /显卡,注意是不是bios

网友:
5声好像是显卡 屏线 屏幕吧

网友:
好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你再把原来的屏装上试试
原来的屏幕接上去还是不行,确定是屏幕坏了,
详情

网友:
5声好像是bios电池没电报警吧,看看外接 显示器是否正常。

网友:
戴尔14 5声报警,刷程序,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你再把原来的屏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