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47A上电到案。7几维修

楼主(2017-08-30):
前天收到一台联想 E47A的机器开机无显,做这行也快10年了养成了好多习惯有好也有坏,不过坏的占多数。。这个机器就体现出来了。机器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开不机自己拿过来看了一下什么机器还有型号就直接给他说是显卡问题了然后就放在一边等他报价之后修了。过了一会打电话过来说要修,既然要修那就不客气了直接开干,三下五除二的就把板子拆了出来然后放在BGA上面去做。做后之后拿下来点了一下直接开机亮了,然后就装起来,装到一半的时这就体现出另一个习惯了点一下机器,以前跟着师傅学的时候他就经常这么说,装一半点一下,这么做的目标我就不在说了。机器点不亮了和来的时候一样的故障不会没有做好吧又做了一次还是点不亮,是不是显卡坏了,不应该啊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多直接加悍一下就了的难道芯片坏了。准备摘下重植,回想一下机器拿来时候机器是有跳变的,这个跳变是有外设的时候,没有外设的时候我拆出来没有点过靠着经验就去做显卡了这个就是坏习惯的体现。会不会是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然后静下心来,拿着板子研究了起来,这个时候看了一下电流表上电到0。7左右,没有跳变量了一下电压几个大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奇怪了难道真的是显卡做坏了。插上诊断卡没有用,仔细看了主板四周还有背面也没有掉东西怎么回事。搞了一会没有头绪也没有心情就放一边下班了。。。。。。。。。。。。。。。。。。。。。。。。。。。。。。。。今天早上到店里之后看到这个板子还是不想放弃,拿过来研究起来。插上电流表没有变化一样故障。想想既然是做显卡出现的故障而且机器还亮过是不是这一块有问题说干就干量了一下显卡旁边的1。8 还有1。5V都没有电压打了一下阻值正常的。找到图纸看了一下这两个供电不是直接出来的。通过转换出来 问题找到了这么就好办了查了一下控制极都没有电压出来找到上级+1.5V_GPU也没有电压继续向上找 PQ9064  +1.5V_SUS电压是的 控制没有1.5V_ON没有是从 +15V电压是有的PR54是空的没装通过PQ21与PQ20来的MAINON开机之后电压正常的3V。要想输出+15VPQ21就不能导通,PQ20电压输入和输出都是正常问题就锁定在PQ20这里 晕了一下PR55的阻值只有10K,在旧板上面找了一下1M的上去试机,机器直接点亮 到此维修结束。其实修机就怕做无用功不能全靠经验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第一次认真写维修过程勿喷。以后会继续改进

网友:
写的太好了,一看就是高手,电路是个难题啊。

网友A:
做了10年会不会觉得好累。。。。?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透彻 双击一波666 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10年会不会觉得好累。。。。?

早都厌了。。。。。。。。。。。。。。。。

网友:
版主还有各位觉得可以就加点分,才能使我们更有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