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7-08-30):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华硕X55VD,说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这种时不时开机是最不好修的。没办法留下来先测机,第一次能开机,放着开了半天也没问题,然后关机在开试试就开不起来了,插上可调电源没待机,果断拆机,看主板上也没什么进水腐蚀,然后发现EC旁边的一个103排阻不正常,找料板换了一个,果然上电开机,后来听说这个华硕EC旁边的103排阻容易坏,换了就好了。算是个通病吧。小白一个 ,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啊。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ACIN为低了吧、

网友:
华硕的垃圾不值得修,不划算............

网友:
不知道华硕的排阻为什么要求,难道和其它厂家不是一个地方采购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华硕排阻坏。我怎么没有修到呢

网友:
又是华硕103排阻通病。

网友:
最喜欢华硕通病了~!关注下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注意点                         1

网友:
103排阻,笔记本、台式机主板都容易坏

网友:
正好有一台 X55VD   USB上面的线烧断一根现在不亮

网友:
华硕是一如既往的坚若磐石 电阻坏坏坏坏坏

网友:
学习下谢谢谢谢学习下谢谢谢谢学习下谢谢谢谢学习下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跟楼主的也是一样,果断换掉。

网友:
华硕电脑旁不容易出大问题   有时候显卡多点   大多是小零件坏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啊。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通病 就是好挣钱 呵呵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是BIOS就是822排阻,基本就是这样

网友:
华硕排阻坏了是真的烦有时倒霉找死人也找不到

网友:
好经验。。楼主还是高手的呢。。。

网友:
学习了,对以后如果遇到有帮助。。。。。。。。

网友:
华硕老爱坏排阻,我有一台是3V 5V 不出来,不知是不是那个原因

网友:
ASUS 通病 就是电阻 坏的多

网友:
楼主发图标记出来就好了!这个我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我碰见就好了 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啊。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 我没有遇到过呢 ,以后注意吧,

网友:
楼主 这个是通病me 这个排阻为什么坏

网友:
通病 有事不开机 换排阻

网友:
华硕排阻这个是通病,不过谢谢厂家的质量,否则我们吃饭都成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会 注意 1

网友:
送钱的华硕·还是很喜欢的· 大力支持华硕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收藏了,下次遇到也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发现吧,图纸有没??分析一份吧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有时候显卡多点 大多是小零件坏

网友:
又是华硕103排阻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k43 机器那时候就有这种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 还没碰到过这个故障 ,排阻坏

网友:
不错,修得挺好的,特来赞一个哦

网友:
来自: 江苏
华硕的老毛病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华硕旁边的EC最容易坏了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知道 你是这么测试出是103排阻 有问题的 ?

网友:
修笔记本也要看运气

网友:
感谢楼主我等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 深不可测呀 一下子就发现排阻坏了

网友:
EC旁边的排阻发下照片就好了,以后兄弟们也好快速下手啊

网友:
又是通病!!!!!!!!!!!!!!!!!1

网友:
华硕的机器啊 排阻排阻 台式机822 笔记本103,只能呵呵呵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然后发现EC旁边的一个103排阻不正常,找料板换了一个,果然上电开机,后来听说这个华硕EC旁边的103排阻容易坏,换了就好了。算是个通病吧。重点。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这排阻怎么找到的?楼主说说方法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通病 我也碰到过 不过这机器BIOS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下.

网友:
华硕怎么那么多坏排阻的,是哪个位置呀?

网友:
有排阻的位置图片吗?华硕的板子怎么这么容易出现排阻问题呀

网友:
能不能不要在牛A与牛C之间站立!!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不通电的待机有3.3V 5V只有1.3v 没有头绪

网友:
问题多不好修,接过机器后插可调电源待机只有0.001A。问客户是什么原因照成这样的

网友:
ASUS 的机器 现在排阻坏的太多了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多......................................

网友:
华硕头疼哟。103排阻系列。看到不触发就想换掉

网友:
学习了谢谢啊。华硕排阻坏的多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