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50短路 FA1433芯片烫

楼主(2017-08-30):
戴尔3450短路   5V烧板发现 FA1433贴片发烫,还会有其他地方短路吗?新手上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吗?。。。。。。。。。。。。。

网友:
你没有电流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吗?。。。。。。。。。。。。。

谢谢  是CPU坏了

网友:
有啊   查出来是CPU坏了   拿CPU出来就不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后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