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7-08-30):
华硕x42n,开始是没cpu供电,修好后,插入u盘,u盘启动,进pe,竟然不认u盘?usb鼠标也不认。 在其他机器上做好系统,解压后,进系统,所有usb都不管用。不管u盘还是鼠标。那为什么可以用u盘启动?谁来解答一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修的什么问题?电压是不是还是不够?

网友:
华硕的怪问题较多,bios刷下试试

网友:
查下供电  数据线对地阻抗  看下是不是USB驱动没装好

网友:
所有的多不行就是桥的问题